[讨论] MIM电容串联仿真出现问题

楼主(2017-07-22):
最近在用.18工艺做一个SAR ADC,最小的单位电容定为2f,一开始是用anologlib里的理想电容仿真,没有什么问题

现在改成了mim_rf电容,最小的2f是用8个电容串联得到,可是仿真的时候出现“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……”

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,难道mim_rf电容不能串联吗?

网友:
书上可以,工程不可以。 集成电路电容串联,如果不周期刷新电压,单个电容的电压彼此间差别很多。原因自己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