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信号完整性S参数

楼主(2017-07-22):
请问各位大神,用HFSS仿真一段微带差分线,仿真模型如图:
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S21出现波纹,S11和TDR曲线都感觉不对

我怀疑是阻抗不对,但用Polar SI9000计算得出该差分线的差分阻抗确实为100欧姆,我很懵!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?是阻抗的原因吗?怎么解决呢?

网友(2017-09-27):
你的waveport的端口是不是设置的不对啊,waveport端口底部应该是连接参考地,你好像画的端口不对

网友(2017-10-31):
从这个结构来看,我认为可以做些修正
1. waveport可以再宽些 (版主可以尝试不同waveport大小也会影响结果)
2.既然是microstrip line, 下面多余的层数可以删除, 减少模拟时间
3.TDR 曲线不是呈现水平的应该是HFSS内的copper&substrate为非理想(版主可尝试copper用PEC取代, DF of substrate=0)

网友:
楼主可以尝试将trace的部份每200mil做分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