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cs中$vcdplusdeltacycleon的问题

楼主(2017-07-22):
这个命令中的deltacycle具体指的是什么?大致翻了下userguide,没找到具体解释,求教

网友(2019-11-16):
数据采样竞争问题

网友:
数据跳变和时钟上升沿同时产生,按照设计意图,这肯定是不能采到的,如果采到那么当拍就把d传递到了q。但是宏观波形看起来,数据跳变和时钟上升沿是同时产生,如果你在dve中打开了capture delta cycle重新编译仿真,并且显示波形的delta cycle你可以发现数据跳变其实在时钟上升沿之前就产生了,所以当拍就把d传递给了q。
$vcdplusdeltacycleon这个选项应该就是dump这种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