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 Simics 3.0.31 自动安装 Solaris 8 SPARC

楼主(2017-07-22):
TMSC 0.13um 工艺的 Artisan Memory Compiler 只能在 sparc 或 hp-ux 系统中运行, 因此需要使用 Simics 3.0.31 模拟一台 sparc 工作站安装Solaris 8.

下载链接:
Simics 3.0.31
Solaris 8 SPARC

Simics 提供的 Solaris 8 自动安装脚本有以下两个问题:
1.配置为DHCP动态获取IP地址,设置本机域名和DNS服务器,因此安装过程中验证DNS服务时会出错,无法成功安装。
2.安装Developer System,占用磁盘空间较大且耗时很长。

使用以下修改过的脚本文件覆盖Simics-3.0.31\targets\common目录中的同名文件,可解决上述问题。

安装步骤:

1.启动Simics,选择一个空目录作为workspace,不需要太大,有300MB磁盘空间即可。

2.在workspace\targets\sunfire目录中的peanut-sol8-cd-install1.simics文件开头添加一行:
$cdrom_path = "X:/Solaris/sol-8-u7-sparc-v1.iso"
注意,需要修改为你的 Solaris ISO 镜像的存放目录和文件名。
点击菜单File->New Session,打开刚才修改的peanut-sol8-cd-install1.simics文件,开始自动安装。此步骤耗时较长,需耐心等待。
Simics窗口中出现Now exit Simics and continue with the peanut-sol8-cd-install2.simics script.后,点击菜单File->Close Session

3.在上述目录中的peanut-sol8-cd-install2.simics文件开头添加一行:
$cdrom_path = "X:/Solaris/sol-8-u7-sparc-v2.iso"
注意,需要修改为你的 Solaris ISO 镜像的存放目录和文件名。
点击菜单File->New Session,打开刚才修改的peanut-sol8-cd-install2.simics文件,开始自动安装的第二步。
Simics窗口中出现Now exit Simics and continue with the peanut-sol8-cd-install3.simics script.后,点击菜单File->Close Session

4.点击菜单File->New Session,打开上述目录中的peanut-sol8-cd-install3.simics文件,开始自动安装的最后一步。
Simics窗口中出现Now exit Simics and use the peanut-common.simics script to start the machine. Make sure that the $os variable is set to solaris9.后,点击菜单File->Close Session。(提示信息有误,应该是设置为solaris8)

5.在workspace\targets\sunfire目录的peanut-common.simics文件开头添加如下一行,安装完成。
$os = "solaris8"

点击菜单或点击立方体按钮,打开workspace\targets\sunfire目录的peanut-common.simics文件,然后在Simics窗口中点击Run按钮或执行run命令,即开始启动Solaris。

网友(2017-09-07):
回复 楼主:

亲.能帮我生成一个单端口sram 吗? 谢谢了或者私发我邮箱:541092561@qq.com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memory  compiler 是行为级模型,如之前的论坛的网友说的,综合时需要把 .lib文件转成db文件。我现在转了之后用DC 综合还是会报一些错误:我看memory compiler生成的行为级.v文件,它里面会用到“!==” 这种操作符,DC 会报如下的错误:case inequality (!==) is not supported by synthesis,请问该怎么处理?

楼主(2017-12-09):
Solaris和Simics的配置:远程登录Simics虚拟机上的Solaris 8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要用生成的.v综合,这个是仿真用的,把.lib编译成.db,作为库中的MACRO使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有需要可以去远程登录Simics虚拟机上的Solaris 8下载安装好的Solaris,没有Memory Compiler.

网友(2018-10-18):
回复 楼主:

   感谢分享!! 在第 3 步中运行“peanut-sol8-cd-install2.simics”之后,窗口显示 “sunfire console login: ”,
  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里会需要账号和密码呢?是因为下载的是已经装好的系统吗?

网友(2023-05-26):
这错误怎么解决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ust a moment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    Esc-2_Continue    Esc-4_Change    Esc-6_Hel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ssertion failed: have_ext_net_info(nc) == TRUE, file main.c, line 9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ort - cor e dump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ing remote procedure call (RPC) services: sysidns do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