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标准库中理想switch元件仿真问题

楼主(2017-07-22):
第一次仿真理想switch,在仿真cadence标准库里面的switch元件时遇到了问题。
下面是我搭建的电路图:
switch设置、控制方波信号和要传输的正弦信号如下:
Vout端输出信号如下:
开关并没有出现方波为1.8V时导通,0V时截止的情况,而是一直都处于导通状态,请问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
楼主:
没有大神知道吗?求帮忙啊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选switch时候,view一定要选红色框里面的,我开始选的是黑色框里面的

网友:
Thanks for your sharing!

网友:
把最后一行的“Resistance”改为1G。

网友:
选用symbol,然后在Vout端串接电容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你的回复,好的,我试试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感谢你的回复,我明天开服务器试试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最后一行的resistance换成1G也不行,在analogLib选器件时,view我选的cdsSpice解决了。请问最后一行的resistance代表什么意思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复。输出端传戒电容也不行,在analogLib选器件时,view我选的cdsSpice解决了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我曾经碰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,后来解决的方法是在输出端串接一个1PF的电容,switch参数设置为Open resistance 1T ohm,Close Resistance:1 ohm。我的理解如下:相比ahdlLib库中的SW元件,AnalogLib库中的switch元件更符合实际情况,因为实际用开关的时候是要考虑自身导通电阻与负载电容的,所以开关输出端需要接一电容负载。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嗯,赞同你的观点。

网友:
修改下close voltage和open voltage?这么正好是gnd和vdd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(2018-07-24):
你把开关的控制端电压端接反了,所以一直都是导通的。

网友(2018-09-21):
回复 网友C:

   人家没接反,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(2018-11-05):
谢谢你的分享 我去试试

网友:
有知道analogLib里面理想开关的resistance 1K欧姆 是什么意思,,可以修改这个默认参数不

网友:
usually, we set closed voltage as VCLK > VOS, and open voltage VCLK < VOS.
ps. open voltage cannot be the same as closed voltage

网友D(2019-05-21):
switch要有直流通路才能工作,在switch的负端加一个接地的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(2019-12-0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复。输出端传戒电容也不行,在analogLib选器件时,view我选的cdsSpice解决了。 ...

我想问一下,开关输出端不能直接连电容吗?但我想用他去接电容怎样解决仿真不收敛问题

网友(2020-12-26):
你好,请问如果调制信号不是方波,为正弦,那么开关开启关闭电压应该怎么加

网友(2022-03-01):
引用 网友D:
switch要有直流通路才能工作,在switch的负端加一个接地的电阻就可以了

加了电阻也不行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输出端串联电容也不行呢

网友(2024-02-01):
引用 网友D:
switch要有直流通路才能工作,在switch的负端加一个接地的电阻就可以了

刚刚试了一下,是这样的

网友(2024-05-29):
这种开关通的时候是个小电阻,断开是个大电阻,按楼主的连接方式没有通路输出就等于输入,连个小电阻分压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