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向大神求助

楼主(2017-07-23):
现在我只有.mcs文件,可不可以用chipscope观察他的内部信号?因为之前用chipscope都是看的自己编的程序,都有.bit文件,所以现在有点蒙~

楼主:
如果还有朋友碰到这个问题,可以将chipscope打开看看chipscope能否检测到jtag和Ila,如不能说明该.mcs文件中可能不包括.cdc文件,可能就看不到。具体的还可以看一下ar19337

网友:
生成mcs的时候需要连ltx文件也一起编译生成才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