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帖,FPGA,前仿真

楼主(2017-07-23):
刚刚自学FPGA,做前仿真,结果输入信号都是高阻值(Z),检查位宽也配对,实在找不出问题了,谁能解答我的疑惑,谢谢谢谢 $D@E`QO9~WK`H(ZCF7FZDR8.png

网友:
实例化的模块放在initial段后面,再试试

楼主:
谢谢你呀,不过还是不行呀

楼主:
module counter2(clk1k,pinlvkin,rst_n,feedclko,count1kout ); //一秒之内的脉冲数

         input   clk1k,rst_n,pinlvkin;
         output feedclko;
         output [18:0] count1kout;

         reg [15:0] counttest=16'h3e8;//(1000)D

         reg [15:0] count;
         reg [19:0] count1k;
         reg [18:0] count1kout;
         reg [3:0] countnum;
         reg [19:0] feedclknum[7:0];
         assign  feedclko=(count[15:0]<=counttest[15:0])? 1'b1:1'b0;

always @ ( negedge clk1k or negedge rst_n )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rst_n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kout[18:0]<=16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count[15:0]==(counttest[15:0]+16'h01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kout[18:0]<=//feedclknum[1][15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        feedclknum[0][19:0]+feedclknum[1][19:0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feedclknum[2][19:0]+feedclknum[3][19:0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>>2);//count1kout为1s内的脉冲数作为输出,即为频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end

always @ ( negedge clk1k or negedge rst_n ) //存储每个单位周期内的脉冲值(T=16ms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rst_n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0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1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2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3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4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5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6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7][19:0]<=18'h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[15:0]==(counttest[15:0]+16'h01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edclknum[countnum[3:0]][19:0]<=(count1k[19: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
always @ ( posedge clk1k or negedge rst_n ) //产生每个单位时间存储的序号(t=528ms)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rst_n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num[3:0]<=4'h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count[15:0]>=counttest[15: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num[3:0]<=countnum[3:0]+4'h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num[3:0]>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num[3:0]<=4'h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end

always @ ( posedge clk1k or negedge rst_n )//控制计数周期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rst_n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[15:0]<=16'h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[15:0]>=(counttest[15:0]+15'h210))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[15:0]<=16'h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[15:0]<=count[15:0]+16'h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end

always @ ( posedge pinlvkin or negedge rst_n ) //在1s内对输入的脉冲进行计数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!rst_n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k[19:0]<=19'h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unt[15:0]>=(counttest[15:0]+16'h20))//计数后清零,准备重新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k[19:0]<=19'h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count[15:0]<counttest[15:0])//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k[19:0]<=count1k[19:0]+19'h01;//count1k[19:0]为1s内的脉冲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end

endmodule
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是模块代码,你帮我看下,我刚刚自学这个,不是很懂,谢谢您啦

网友:
module名是counter2,为什么例化的时候是counter uut?

网友:
楼上正解

楼主:
问题貌似不在这,我把counter uut改成了counter2,依旧没解决,我这样设置激励不觉得有错呀

楼主:
module counter_test;

        // Inputs
        reg clk1k;
        reg pinlvkin;
        reg rst_n;

        // Outputs
        wire feedclko;
        wire [18:0] count1kout;

    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Inputs
                clk1k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pinlvkin = 1'b0;
                rst_n = 1'b0;

                //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
                #100;
                 rst_n =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counter (
                .clk1k(clk1k),
                .pinlvkin(pinlvkin),
                .rst_n(rst_n),
                .feedclko(feedclko),
                .count1kout(count1kout)
        );
  always #500 clk1k = ~ clk1k; //产生 1kHz 时钟源
  always #19  pinlvkin = ~ pinlvkin;
endmodule
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仿真的时候CPU实际上是从前向后顺序执行的,所以module的例化应该放在初始化之后

网友:
第二次贴的测试文件里面,实例化怎么写在initial模块里了,而且实例化名字也没有,应该会报错吧,还有你说的是测试信号输出的是高阻态?(是指设计模块的输入是高阻吗?),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端口没连好了,你可以看看测试模块输出的信号是不是高阻

楼主:
module counter_test;
  reg clk1k;
  reg rst_n;
  reg pinlvkin;

  wire feedclko;
  wire[18:0] count1kout;

  parameter CYCLE  = 1000;
  parameter RST_TIME=3;

  initial begin
  clk1k = 0;
  forever
  #(CYCLE/2)
  clk1k=~clk1k;
  end

initial begin
rst_n = 1;
#2;
   rst_n = 0;
#(CYCLE* RST_TIME)
   rst_n = 1;
end

initial begin
  pinlvkin = 0;
forever
#20
pinlvkin = ~pinlvkin;
end
counter uut(
   .clk1k(clk1k),
   .rst_n(rst_n),
   .pinlvkin(pinlvkin),
   .feedclko(feedclko),
   .count1kout(count1kout)
);

endmodule

回复 网友C:
这是我修改后代码,还是一样结果 _CG0NM(6@GRVTTQJNP[}H.png

网友:
这里还是用的counter uut?你确定你的module名字是counter吗?你确定编译没有问题吗?仿真中有没有什么告警和错误?也要仔细看看,那些信息更有帮助。比我们在这里盲人摸象好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嗯嗯,好

网友:
timescale 设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设定了,单位是1ps,精度1ns

楼主:
Unable to copy libPortabilityNOSH.dll to the simulation executable directory:
  我检查代码,仿真只出现了这一个警告,是不是问题出在这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单位是1ns,精度是1ps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怎末可能?1ps=1000ns呀

网友:
用什么做软件做仿真?。。。。。1 ns =1000 ps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这个我检查了,没弄错,没问题,关键不在这

网友:
汗,1ns=1000ps。。。。。。低级错误呀,兄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