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最近刚刚在Ubuntu16.04版本上安装了dc200809版本,出现一些问题,给大家分享一下

楼主(2017-07-24):
1、首先是如果的ubuntu是64位的,然而你的dc是32位的,那么你需要解决的是让64位系统安装32位支持(如果系统和软件是一样的,请忽略该问题)
    第一步: 确认你有一个64位架构的内核
    dpkg --print-architecture
    你将会看到像下面这样的内容:
    amd64
    这说明着你已经拥有了64位架构内核。
    第二步: 确认你打开了多架构支持功能
    (多架构支持可以让你在有64位库的情况下使用32位库。)
    输入:
    dpkg --print-foreign-architectures
    输出是:
    i386
    如果你还没有多架构支持你需要打开它。
    另一种第二步: 打开多架构支持。
    输入:
    sudo dpkg --add-architecture i386
    sudo apt -get update
    然后就会开始下载更新然后运行。
    之后你需要输入:
    sudo apt-get dist-upgrade
    它会检查你已经拥有的库文件是否有更新的版本。
    若果然有的话,它会问你是否需要更新(y/n)。
    如此这般,你就已经成功地为你的64位系统安装了32位支持了。
2、在解决完这个问题,你在启动dc时肯定会报出这样的问题 ×.so.×:wrong ELF class: ELFCLASS64
    大致的意思是软件是32位的,需要32位的 ×.so.×动态链接库,而系统是64位的所提供的该 动态链接库×.so.×是64位的,所以不能用。
    既然软件需要32位的库,并且64位系统已经安装了32位支持了,那就安装32位的呗,可是,要注意的是在http://packages.ubuntu.com/trusty/devel/网站上下到的32位deb包是不能安装成功的,总是会提示什么32位不能安装在64位系统之类的,所以要下载rpm包,地址:http://rpm.pbone.net/
          1). 在上面的网站中搜索自己需要的×.so.×,然后选择i386的rpm包下载,注意要下载i386的
          2). 下载好后,不要转换成deb包,因为用alien命令是转换不成功的,直接双击rpm包,提取里面的文件夹
          3). 在提取出的文件夹中搜索自己需要的×.so.×,你需要的×.so.×可能是某个源文件xx的‘快捷方式’,把源文件xx复制到你自己的某个目录下
          4). 然后用命令 ln -s 某个目录/xx  /urs/lib/×.so.×,创建该源文件xx的‘快捷方式’到/usr/lib/目录下
3、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'Design-Vision ' because:Error: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. (SEC-10)
    因为ubuntu16.04后,ifconfig 会发现网卡名已经由 udev 管理命名为eth0 变成了enp4s0f1 wlan0变成了wlp3s0 或者类似的名称.
    解决方式:
    sudo gvim /etc/default/grub
    找到GRUB_CMDLINE_LINUX=""
    改为GRUB_CMDLINE_LINUX="net.ifnames=0 biosdevname=0"
    然后sudo grub-mkconfig -o /boot/grub/grub.cfg
    重启电脑,就好了

网友(2017-08-30):
楼主  我ubuntu16.04 装得dc2016
提示:
dc_shell:    dc2016/linux64/syn/bin/common_shell_exec: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: libtiff.so.3: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s
如何解决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不是在32位的ubuntu系统上装64位的DC?
请参考第二个问题的解决

网友(2017-11-11):
回复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