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s安装后不能正确运行

楼主(2017-07-24):
各位大神好:

小弟在Ubuntu 16.04上安装VCS2016.06
在借鉴之前VCS 2014等破解方法,并实践后,出现以下头疼的情况:

1) 编写简单的temp.v文件为测试例,对vcs安装情况进行检验,第一次运行时报出以下错误

[lipn@lipn-P50 ~/workspace/verilog]cat temp.v
`define A_C 1
`define B_B 2
module temp;
endmodule
[lipn@lipn-P50 ~/workspace/verilog]vcs temp.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ronologic VCS (TM)
         Version L-2016.06_Full64 -- Mon Jul 24 10:31:43 2017
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91-2016 by Synopsys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vcs1: ../../PhdlCore/EncryptionUtils.c:322: Prd2: Assertion `messageLength != 0' failed.
Got SIGABRT
Command line: 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linux64/bin/vcs1 -Mcc=gcc -Mcplusplus=g++ -Masflags= "-Mcfl= -pipe -fPIC -O -I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include " "-Mxcflags= -pipe -fPIC -I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include" "-Mldflags= -rdynamic " -Mout=simv -Mamsrun= -Mvcsaceobjs= "-Mobjects= 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linux64/lib/libvirsim.so 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linux64/lib/liberrorinf.so 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linux64/lib/libsnpsmalloc.so " -Mexternalobj= -Msaverestoreobj=/home/lipn/Software/Synopsys/vcs/software/linux64/lib/vcs_save_restore_new.o -Mcrt0= -Mcrtn= -Mcsrc= "-Msyslibs=-ldl " -full64 -picarchive -gen_obj temp.v

--- Stack trace follows:
[New LWP 2888]
[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]
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"/lib/x86_64-linux-gnu/libthread_db.so.1".
0x00007ff329db830d in nanosleep () from /lib/x86_64-linux-gnu/libc.so.6

2) 在第二次编译时,就卡在disclosure这里,不再提示任何消息

[lipn@lipn-P50 ~/workspace/verilog]vcs temp.v
Chronologic VCS (TM)
Version L-2016.06_Full64 -- Mon Jul 24 10:45:05 2017
Copyright (c) 1991-2016 by Synopsys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3) 运行lmgrd后能正确执行一次dve,第二次再运行时,就完全不能弹出图形界面了

遇到这种情况,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,谢谢!

网友:
license问题,请使用附件制作licens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license有什么问题,您没说明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嗯嗯

楼主:
[lipn@lipn-P50 ~/Software/Synopsys/scl/amd64/bin]sssverify 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

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"/var/tmp/cNCTQU".
Report generated on 24-Jul-2017 (SCL_11.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....
Valid SSS feature found.
Licensed to mammoth//ZWT 2006
Siteid: <No Site Id>, Server Hostid: 507B9DB1A343, Issued on: N/A

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PASSED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You may now USE this license file to start your license server.
Please don't edit or manipulate the contents of this license file.

网友:
2016版本以后,不是SCL验证能通过就能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楼主,你搞定了没,我的2016也是这个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特别感谢这位大神~

网友:
太牛了 大神

网友:
这个破解能用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可以的

网友(2017-10-17):
大神的解答就是不一样

网友(2017-11-24):
thanks for the answer

网友:
scl用哪个版本合适?

网友(2018-04-22):
就是license的问题?

网友:
还是搞不定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显示 Fatal License Error.
Inconsistent Encryption code in license file.

网友(2018-07-25)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用sssverify验证.dat文件,都没通过~~~不知道层主搞定没

网友(2018-11-22):
请教,此scl_keygen.rar可用吗?

网友(2019-01-19):
感谢2楼的license,谢谢

网友(2019-11-29):
看下行不行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