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cadence ic616 里实现 autofill

楼主(2017-07-24):
如何在cadence ic616 里实现上图显示的autofill ? 或者还是手动填充?

谢谢回答

网友:
这需要用脚本实现吧,有些FAB貌似会提供自动加dummy的脚本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去问工厂拉, 但我们自己可以实现吗?

网友:
我们的应该是foundry 提供的,因为结合了DRC。

网友:
可以自己写,一般是用到drc 验证工具里面的语法实现,个人使用过ASSURA 和calibre 。
在保证层 之间的基本drc里面的规则外还有注意dumm 到其他有用层的间距,避免寄生太高影响实际电路工作。这里又设计到了 定义那些地方能加dumm 和不能加dumm。
一般敏感线 和时钟线 上下都不建议加,有部分敏感器件上下也不建议加。距上的话一般90纳米以上的保证2~3um的距离应该没问题了,90纳米一下的 1到2um.
如果要写先有这个大概构思然后自己去学语法把,相应的验证工具使用手册有。不要做伸手党哟,当然如果工艺厂有提供我个人一般都是直接用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工厂提供的 所有运行 都成功。但是运行成功后再检查DRC,还是会出现没有加dummy mtop 。这是什么原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