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自带tecplot不能正常运行

楼主(2017-07-24):
运行tecplot之后,终端里出现:Tecplot 11.2-0-566 - 08:47:21  03-09-2008  [linux64.24]
Configuration File     : /home/ubuntu/eda/sentaurus/tcad/current/lib/tecplotlib/tecplot112.cfg.europe
Process Temp Dir       : /tmp/tecplot_ubuntu/tpajcmheu
libGL error: unable to load driver: vmwgfx_dri.so
libGL error: driver pointer missing
libGL error: failed to load driver: vmwgfx
libGL error: unable to load driver: swrast_dri.so
libGL error: failed to load driver: swrast
Tecplot displayed on   : :0
Tecplot executable     : /home/ubuntu/eda/sentaurus/tcad/current/tecplot/amd64/tecplot11/bin/tecplot.shared
Tecplot Home Directory : /home/ubuntu/eda/sentaurus/tcad/current/tecplot/amd64/tecplot11
QuickMacro File        : /home/ubuntu/eda/sentaurus/tcad/current/tecplot/amd64/tecplot11/tecplot.mcr
AddOn Loaded           : Sentaurus Workbench Add-on

tecplot打开但是绘图窗口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是ubuntu系统的,
centos系统里运行tecplot时,左边的工具不全,绘图窗口点击之后就变黑了。

网友:
顶一下,一样的问题,centOS 6.9 ,tecplot 启动后显示正常,绘图窗口点击之后就变黑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朋友,我放弃了,用svisual吧。

网友(2017-10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多建议是安装6.5或者6.4吧

网友:
我的之前可以打开, 不知道后来怎么的打开tecplot,终端显示 unable to creat paste buffer files,求大神指点

网友(2017-12-04):
一样的问题,有解决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是这样,怎么解决啊???

网友(2018-03-22):
回复 楼主:

  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,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用svisual代替,功能是差不多的,都能用来看3D模型图。

网友(2018-12-18):
同样的问题啊....占楼求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