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采样保持电路THD 和 ENOB 在400MHz时出现明显凹陷

楼主(2017-07-24):
在仿真PMOS源极跟随器构成的采样保持电路时,改变采样频率和输入信号频率,根据FFT结果得到的THD 和 ENOB 在400MHz时出现明显凹陷,请问是什么原因啊?

楼主:
开关使用的是普通的CMOS开关,去掉缓冲器后仿真的400MHz的THD 和ENOB值相近。不同的缓冲器对改点的影响程度不同。但是形成该点的原因应该不是缓冲器。改变采样电容值后该点似乎发生了漂移。是否与开关非线性有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