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与CMOS小信号模型的问题

楼主(2017-07-24):
在对CMOS电路画小信号模型时,为什么接VDD的MOS管的漏极在小信号模型中是接地的?想不通这一点,请各位懂得大神指点指点啊

网友:
小信号模型,电源就是交流地,或者你可以认为交流情况下的电源是一个大电容

网友:
小信号模型是用于交流分析,主要分析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变化,电源电压是固定的,因此对于交流信号来说,它就是0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虽然注意到了,但还是要人提醒一下才想通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,明白了,我也是智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