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在virtuoso layout中如何定义新的layer?谢谢

楼主(2017-07-24):
我想在virtuoso layout中增加1个layer,使用不同的num,请问如何操作?感谢。。请问这种增加是要增加在virtuoso中,而不是增加在工艺库中吧??如何操作才能简单的增加1个呢,谢谢谢谢

网友:
看不太懂 , 通常 工藝庫 會搭配一個 tech file , 加在 那個 file 裡
使用那個 tech file 的就會多一個 Layer
Tools > Technology Filels Manager >Edit Layers... > Add...

网友:
看你想这个层想怎么用了,如果你想它跟一些要出数据的层一样来用那么你要在对应的library 里面的tf 文件里增加,然后重新load 进library里面,详见tf文件里面工艺层定义。
这种做法定义出来的层基本需求都满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"看不太懂 , 通常 工藝庫 會搭配一個 tech file , 加在 那個 file 裡
使用那個 tech file 的就會多一個 Layer
Tools > Technology Filels Manager >Edit Layers... > Add..."
您好,我是virtuoso617版本,进入到 Technology Filels Manager(界面标题头显示为Technology Tool Box),里面没有Edit Layers...选项啊。。
我是得手动去修改tf文件了吧??
还有 layer对应的purpose,也是在tf中新增么?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“看你想这个层想怎么用了,如果你想它跟一些要出数据的层一样来用那么你要在对应的library 里面的tf 文件里增加,然后重新load 进library里面,详见tf文件里面工艺层定义。
这种做法定义出来的层基本需求都满足。”
您好,我是想在将gds导入(stream in)到layout时,使用的layermaper文件,可以设置我自己的层,它不需要出数据,就是在layout界面中,
能看到这个层就行。。在layout界面的左侧可以选择这个layer就行。。。您能把所有添加层的方法都给我说说么(修改tf也算一种,也帮忙说下吧)???谢谢您了
还有 layer对应的purpose,也是在tf中新增么?谢谢

网友:
我猜是 Edit Techfile 那個選項  , 我要試一下 , 我通常都用 51的版本
51版本 手動改也行 , 61 我沒試過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"我猜是 Edit Techfile 那個選項  , 我要試一下 , 我通常都用 51的版本
51版本 手動改也行 , 61 我沒試過"
我看论坛里有人问过,貌似61没这个选项了。我目前手动改tf文件,再load进来试试看,谢谢您了

网友:
51版本 手動改也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,我最近采用的是用工艺库中的全部的了,不再单独修改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