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压偏置电路

楼主(2017-07-25):
求助各位大神:
下图是我的偏置电路结构,上面的pmos为VGS耐压为5V,vds耐压为40V的管子。
电源电压变化范围为0~40V,我如果控制偏置电流使VGS电压即VDD_hv-Vx1<5V,就可以?
这样行么?有问题么?

HV偏置

HV偏置

网友:
看你的下面结构啊,上面直接用低压管就可以了,上面已经钳位了

网友:
上面永远只是一个Vgs,只要你的Vds不会击穿就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看不懂为啥用高压管子来

网友:
这种diode连接的Mos只会是一个Vgs,不会有大的压降,所以只用一个低压Mos就可以了,这地方用高压Mos被上级看到了,容易被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