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延时不同

楼主(2017-07-26):
A,B,C为8位的整形,Z=A*B,Z=A*B+C,比较这两个设计的delay difference,in uint of gate。我认为是后者多了个加法器的延时?

网友:
看你用不用DSP吧,如果是DSP的话应该一样,因为DSP有乘累加的ALU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单纯的从电路的角度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