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virtuoso617版本中如何在layout中定义新的layer?谢谢

楼主(2017-07-27):
我的gds文件想要导入layout时候,想配置几个新的layer,不用工艺库中现有的layer,这个需要在virtuoso中操作吧?是要改工艺库的tf文件,我在里面参照其他的(例如metal1)的配置方法,重新配置一个新的layer(例如叫abc)就可以吧??我新增的layer,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显示我gds中的图形使用,不涉及什么数据运算,rule等等,仅仅是为了视觉显示使用,我这么操作是否可以??还有什么其他增加layer的方法??调整视觉显示,我在将新增的abc的layer在display.drf中配置下就行了吧?如果我想让以后导入的gds都可以使用这个新建的layer,我修改哪个tf文件才是最通用的??感谢,或者说我这种简单的增加一个layer,仅仅为了视觉显示,还有其他的增加layer方法???谢谢,还有 layer对应的purpose,也是在tf中新增么?谢谢

网友(2018-03-27):
自己都说的很明白了。

网友:
我的gds文件想要导入layout时候,想配置几个新的layer,不用工艺库中现有的layer?
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?
gds 如果有 工藝庫 不存在的layer ,stream in 時 , 有時會產生出來新的layer出來 , 看設定而定.
或是 不用 tf 直接 stream in 到新的 lib 就會看到 一些 L+number 的 layer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