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

楼主(2017-07-27):
对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的概念不是很清晰,想请教一下大家。    1.两个不同的晶振产生都产生100M的时钟,并且两个相位差固定,这两个时钟是同步还是异步?
    2.一个参考时钟为100M的PLL分频出来一个clk1=50M,又倍频出来一个clk2=500M,请问clk1和clk2是同步时钟吗?参考时钟与倍频或者分频出来的时钟是同步还是异步?
   谢谢大家!

网友:
时钟同步和异步是根据相位差是否变化确定的,如果连个时钟的相位差固定则为同步时钟,否则为异步时钟。
你举的例子里:
1.两个晶振产生的时钟。两个晶振在上电是时相位差是随机的,而且不同晶振时钟漂移抖动也不一样,所以是异步时钟。
2.时钟分频。虽然clk1和clk2是同一个时钟源分频出来的,但是一个PLL只能输出一个时钟,所以clk1和clk2只能由两个PLL产生,与两个晶振产生的时钟情况类似。故也是异步时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!解释的很透彻。

网友:
2显然是同步时钟,不需要分析metastability,别误导人

网友:
在FPGA内部PLL的参数是固定已知的工具可以分析,所以在FPGA内认为2是同步时钟

网友:
我认为2是异步的,不解释,因为我不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感觉二楼的意思是,一个PLL一次只能产生一个时钟比如产生clk1,要想同时再产生一个clk2就得需要另一个PLL,但是这两个PLL可以共用一个晶振产生参考时钟吗?还是说需要两个。。

网友:
只要不是同一个晶振出来的时钟,就是异步的。晶振之间是相互独立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当然可以共用。

且不说这个场景是不是需要使用两个独立的PLL,即使是独立的PLL,只要是同源时钟,输出频率是整数倍关系,他们的相位关系就是确定的,不需要做异步时钟处理,只需要做好跨时钟域的约束。

网友:
“不需要做异步时钟处理,只需要做好跨时钟域的约束”。用set_multipaths_cycle命令来做跨时钟与的约束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并不一定要set_multicycle_path,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跟你的逻辑设计有关系,有时候只需要建立generated clock关系不需要进一步添加约束,有时候需要set_multicycle,有时候可能set_max_delay合适,也可能clock group合适。约束是跟具体功能紧密相关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感谢回复。

网友(2021-01-01):
1.异步时钟。只要不是一个时钟源都是异步时钟,因为模拟电路本身因素很复杂,比如上电快慢,频率偏差都会导致相位的不确定性。
比如都是100M,有+/-100ppm的偏差,传一会儿数据都会现亚稳态导致数据采错。
2.同步时钟,前提是控制信号脉宽。比如100Mhz的2个周期的level可以看做是50Mhz的pulse,存在确定的相位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