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神UVM验证问题

楼主(2017-07-27):
本人小白,刚自学UVM不到一个月,看的是张强的《UVM实战》。现在有个比较大的工程,行为级和门级代码。我想用行为级作为参考模型,但是该文件是Verilog写的,有个老师说不能作为参考模型使用。请教各位大神,参考模型只能是sv或是c之类的语言么?

网友:
没有一定要那種語言

网友:
是的,如果是verilog的模型,就没有uvm什么事情了

网友:
verilog可以用,reference model 可以是任何语言,当然也可以是C,systemverilog,MALTAB等等

网友:
这样的话,直接formality做等价性比对就可以了,不用EDA仿真了。而且门级代码是不是行为级代码转化来的?那么如果逻辑有错误,就错的一样了。所以还是需要验证人员基于自己的理解去编写参考模型,不能和设计人员一样的思路。

网友:
也要看Verilog代码是否可综合,否则,formality没法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