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的结构

楼主(2017-07-27):
初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,在一个文章中看到了上述的一个运放,这个结构没有见过。图中MOS管M1,M2,M3,M4的作用是什么?为什么这样做?还有做米勒补偿的时候补偿电容为什么分成C1和C2两个?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,谢谢

网友:
典型的calss ab运放

网友:
这是一个Class AB运放,M1,M2,M3, M4提供floating voltage source,给输出PMOS NMOS(Drain端连接Vout的两个管子)提供偏置:使得静态时两输出管都工作在饱和区;而在较大信号时,两输出管中有一个工作在饱和区,另一个工作在截止区;补偿电容也是分别配合两输出管工作的。
详细可以参考清华出的一本书:《运算放大器:理论与设计》
作者:(荷)惠意欣(Huijsing,J.H.) 著出版社: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:2006年10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2# king0798 嗯,谢谢啊

网友:
rail to rail output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您说的rail to rail 是不是输出摆幅可以从vdd到vss的意思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不好意思,我再问您一下,这种结构的运放一般用于低压是吗?

网友:
我记得这四个管子被叫做浮地电流源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这么多管子堆叠,不会是低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