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nothing in layout

楼主(2017-07-27):
小弟正在自学cadence calibre,自己画了一个反相器的原理图和版图,attach了tsmc18rf工艺库,但是跑LVS结果显示nothing in layout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calibre是我自己安装破解的,之前的DRC都没问题

网友:
你的layout标电源和I/O 口了吗

网友:
重启一下试试

网友:
版图上要打字的,字不是随便打的,看LVS文件里面,什么金属上面打什么字有写的

TEXT ATTACHED字样去找找。

网友:
你是导出GDS跑的LVS吗?你会不会导出的GDS不对

网友:
看一下input对不,还有setup下的LVS options选项,光看这个不好判断,如上面几位所说,记得版图上的lable用PIN层打,电源地不要忘了

网友:
电源地的label打了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是没用pcell画器件吧,你手动定义的器件在LVS规则里面辨识不到。

网友:
你自己手动画的pmos和nmos吧,是不是某些layer忘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