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比较器在上电期间导致的无判断

楼主(2017-07-28):
如上图所示,若输入vin是一个恒定的量,在vdd上电过程中,vref1会慢慢上升,在该过程中,会导致比较器出现误判断,导致电路出现不可接受的结果,请问如何解决这个误差。最好电路能简单点。

网友:
你看看比较器内部偏置点有没有建立好

网友:
VDD上电检测,检测到上电完成后在打开比较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因为芯片的VDD都未建立好,所以比较器的内部偏置点也未建立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现在准备做eco改版,所以没有上电检测的模块,只有一些passgate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比较器的偏置电流源,偏置电压源需要快速启动,且在低电压下启动。比较器启动速度和瞬态响应速度,可以大过电源上升沿速度么?这是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