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种情况下,为什么会产生xtalk呢 ??

楼主(2017-07-28):
这种情况下,为什么会产生xtalk呢 ??

网友:
工具认为两个时钟同时存在,所以会做si分析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就是疑惑为什么clk有 overlap 就会产生xtalk 呢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建议你先弄明白,什么是xtalk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,Xtalk本身指的是信号互相干扰引起延迟变化还是相互干扰这件事情?

网友:
这种时钟有相位差,有xtalk很正常啊
一般xtalk是指xtalk induced delay 和noise 两个方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