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如何自动对每个Die的坐标进行标记?

楼主(2017-07-28):
如下图所示,在每一个DIE的左上角和右上角,分别由X和Y,对应直角坐标系的坐标。要求在4in 满布的layout上,将所有X和Y替换为坐标的数字,4in wafer中心点的坐标为(0,0)。数字的线宽为10um。横向和纵向器件center to center的距离为528um。

网友:
procedure( CreateLabel()
d_cellView = geGetEditCellView()
R=101600/2
x=-R
y=R
pitch=528

while( y>-R

while( x<R

if( ((x/1000)**2+(y/1000)**2)<(R/1000)**2 then

dbCreateLabel(

d_cellView

"text"

list(x y)

sprintf(nil "%d" x)

"centerCenter"

"R0"

"stick"

10

        ); dbCreateLabel x

dbCreateLabel(

d_cellView

"text"

list(x+100 y)

sprintf(nil "%d" y)

"centerCenter"

"R0"

"stick"

10

        ); dbCreateLabel y

); if

x=x+pitch;

) ;while

y=y-pitch;

x=-R;
);while
);procedure

网友:
做成实际的layer吗?还是只是放个label?

楼主:
做成实际的layer吗?还是只是放个label?
引用 网友A:

这两种可以分别怎么做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abel的应该好处理一点;实际layer的话,需要做一些不违反drc的字库先。感觉通过skill脚本是可以操作的。
    计算好每个die的位置,通过循环插入label/shape。

楼主:
回复  typhoon222

label的应该好处理一点;实际layer的话,需要做一些不违反drc的字库先。感觉通过skil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label的话,怎么做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