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(or SV)在run simulation时,可以访问到系统的物理内存里面的数据吗?

楼主(2017-07-28):
Hi:   请教一个问题:
   verilog(or SV)在run simulation时,有没有任何的方法,让我的test bench 可以访问到系统的物理内存(计算机内存条里面的数据)里面的数据?

网友:
用PLI?一般Verilog的仿真器都支持吧。

楼主:
谢谢。
有没有PLI访问一个指定物理内存的例子。如果我要读写系统地址0xD000000,怎么写?这个地址0xD0000000不是simulator 运行时向系统申请的内存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