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门控时钟的风险及改进

楼主(2017-07-28):
个人认为:风险:门控时钟是链接到触发器时钟端的时钟来自组合逻辑,凡是组合逻辑在布局布线之后肯定会产生毛刺,而如果采用这种有毛刺的信号来作为时钟使用的话,将会出现功能上的错误,同时还容易增加延时,引起时钟漂移,降低可测性;改进:用组合逻辑驱动CE端口,而不去动clk端口。
请教各位同行有无不同的看法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用带latch的clock gating cell

网友:
一般都是直接调用ICG单元

网友:
如果一定要用XILINX的芯片好像可以直接调用BUFGCE

网友:
The recommended way is to use BUFGCE for clock gating in Xilinx devices. Please check out Clock Gating for power saving at page number 26 in below UG:

http://www.xilinx.com/support/documentation/user_guides/ug190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