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xtalk问题

楼主(2017-07-28):
xtalk是指什么?新手提问。

网友:
并行走线之间有电容,当一条线从0到1或者从1到0的时候,会导致并行线上产生信号,当信号足够大就出错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与crosstalk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同一个东西啊

网友:
二楼正解,线间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