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问题

楼主(2017-07-28):
请问,不同的电源和不同的地之间的保护为什么都用二极管,比如VDD和VDDH,AGND和DGND

网友:
我懂得不多,不同domain的ground之间的会加两个大size的b2b diode,power之间不会这么加
作用我没研究,推测应该是:当一极ground悬空/有ESD电流的时候,可以用另一极ground泄放ESD电流

网友(2017-09-05):
建议你先找个有关ESD防护的基本理论书先看看。这个问题太简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