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nCox的值估算问题

楼主(2017-07-28):
怎么感觉unCox的值,不太固定啊,仿真不同的W/L和VDS情况下,算出来的unCox不同。
同样都是饱和区,DC打印了Ids、Vgs、Vth,按照平方率公式计算,出来的unCox不一样。差别有30%大。
而且,用print出来betta值,除以W/L后,也不一样,到底按哪个为标准啊。
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?

网友:
请问你做什么设计需要这几个参数的详细值

网友:
uncox本来就是一个不固定的值,vgs和vds不同uncox的值就会不同,而且宽长比不同uncox的值也会不一样,误差是存在在,我认为只需要知道一个大致的范围,取一个估算值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在设计一个LDO,里面的EA需要一个比较大的驱动能力,来驱动后级的Power MOS栅端,主要负载就是Power MOS的Cgs。所以EA输出级的电流需要较大,用平方律公式,要计算出W/L,此时需要用到unCoxn和upCoxp,但是增大了输出电流以后,输出阻抗就变小了,EA的增益上不去,而且功耗还很大,纠结in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