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问题

楼主(2017-07-28):
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呀?请大神指点。

网友:
看看下面的报告,还有什么lvs error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先把短路解决了吧,之前的open应该是假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Q($$R_A5C8D3C(R]7Q6_C8X.png 回复

似乎全是这种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这是short的位置?不太像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

网友:
你是不是在做ECO?你的standard cell可能在Power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ECO是自动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大神,这个要怎么修改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只要修改short的问题,就好了
你给我看看你short的截图,你之前给我看那个我没看出来是short

网友:
应该要先查查是不是有相邻层间是不是有via miss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