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与LVS问题

楼主(2017-07-28):
到底是先DRC还是先LVS?我看的是先DRC,为什么别人告诉我要先做LVS呢?

网友:
都行,做哪个都可能查出另一个的错误。你也可以同时运行两个界面。

网友:
先做DRC,DRC错误会引起很多LVS的错误

网友:
开两个界面同时运行,一般来讲LVS比DRC少,也比DRC难解,如果LVS解决了,那么单独修DRC就会轻松很多;但有时LVS不过是由于DRC引起的,所以可以先修DRC,再修LVS;所以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