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自举采样开关的NMOS管的尺寸怎么取

楼主(2017-07-28):
我做的是十位的SAR ADC采样速率为30M,电压1.8V,采用0.18um的工艺,调节采样管的尺寸ENOB一直提不上去是为什么,是尺寸设置不正确吗,电路就是最基本的采样电路,望各位朋友告知,怎么设置管子ENOB才能提上去,非常感谢!下面是我的结果。

网友:
我做的是十位的SAR ADC采样速率为30M,电压1.8V,采用0.18um的工艺,调节采样管的尺寸ENOB一直提不上去是为 ...
引用 网友A:

确定是采样开关的原因?画一个采样网络出来更好判断一点,不一定是尺寸因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你好,我是初学者,请问采样网络是指分析电路的原理层吗?

网友:
回复  leave22
你好,我是初学者,请问采样网络是指分析电路的原理层吗?
引用 网友A:

enob上不去是ADC最后输出上不去,还是采样网络上不去还是就开关那里就已经不行了?这个问题需要讲清楚,enob差也许是其他模块的原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最开始是我做开关的时候就上不去,后来提高了,但是整个电路最后ADC的输出ENOB又上不去,我把和电容相连接的开关尺寸变了也没有多大改变,是否是因为比较器,如果是比较器的话,我比较精度是可以满足要求的,比较器比较结果也是正确的,所以比较器除了这种精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呢?

网友:
这个开关尺寸要折中考虑的,既要考虑导通电阻大小和线性度,还要考虑寄生电容对自举电压的的影响。

网友:
回复 5# 文墨 你可以试试用理想开关替换,排除下是不是开关这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嗯嗯嗯,我试过了,不是开关的原因,我用理想比较器替换了,是比较器的原因,可是我比较器的精度够了是可以满足要求的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嗯嗯嗯嗯,是的,现在好了,谢谢啦

网友(2018-06-28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我想问你是比较器的什么原因导致精度降低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