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 管的噪声 noise 仿真

楼主(2017-07-28):
最近在看LNA的设计,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噪声系数的仿真,但是在查阅了有关文档后,发现在手算公式中的沟道热噪声和栅噪声中涉及到参数alpha (gm/gd0),gamma (channel thermal noise coeffecient) ,gd0,g_g四个重要参数,但是BSIM4已经用了另外了结构,不是这种van der viel 的模型了,我用的是GPDK模型,请问:
问题一:对于单个管子,如何分别仿真沟道噪声和栅噪声,根据paper "CMOS Process Transient Noise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Benchmarking" 图,没能得到正确的栅噪声和沟道噪声,有大神指点一下具体的电路和spectre的仿真设置吗?

问题二:gd0是在VDS=0下仿真出来的,结果是负值,如何处理?
问题三:在thomas lee的文献中,参数是手算出来的,但是现在的模型越来越复杂,请问如果从系统的角度看,如果一步步的优化仿真目标呢?就是管子W,偏置,这些参数先确定哪个呢?搜索好多文献,有提到等高线法,都没有找到如何通过仿真一步步优化得到最终的设计,现代设计LNA是如何做到设计收敛并最优的。

多谢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大神,看了你的低噪放的帖子,结合我的问题,能否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回答下你的第二个问题吧,关于管子W、L、veff的选择,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用反型系数配合gm/ID法找到最佳的tradeoff和optimization。反型系数提供归一化模型,gm/ID找到比较贴近的计算数值。
具体的操作方法比较复杂,你可以看看《A CAD Methodology for Optimizing Transistor Sizing in Analog Design》,《A gm/ID Based Methodology for the Design of CMOS Analog Circuit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ynthesis of a Silicon-on-Insulator Micropower OTA》以及他们所引用的论文。
这些方法对理论的要求比较大,尤其是管子器件的物理性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good,谢谢你的回复,很有用,等我有时间研究一下,再交流,多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客气,平方率公式虽然对电路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性,但是对于如今的短沟道器件已经无法得出哪怕相近的值。Binkley、Boris、Silveira、Jespers这些大牛们给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思路。可以多看看他们的论文,如果能和实战结合,那就真的能让自己的设计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最近学习LNA设计,45nm仿真出的单个管子的曲线已经完全和长沟道不一样了,看了thomas lee教授(2000年左右)还有razavi等相关文章,虽然理论可以看差不多明白,但是一到仿真软件,真不知道如何将上述大牛的理论和当今小尺寸的器件模型结合起来,平时工作很忙,这些都是业余充电,希望尽快看些相关文章并有所收获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一样才能发文章

网友:
仿真noise figure,需要搞这么复杂么。。。

你是不知道怎么仿真,还是不知道怎样优化你的设计?

都是需要根据指标来优化设计。

楼主:
问题一中的管子噪声仿真完毕,见此贴,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 ... p;extra=#pid9368675,本人强迫症,不明白的一定弄明白

网友(2020-11-18):
先研究一下,谢谢

网友(2022-06-18):
引用 楼主:
问题一中的管子噪声仿真完毕,见此贴,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634811&page=1&extra=#pid9 ...

刨根问底的精神很值得学习

网友B(2022-08-24):
您好,按照您的tb和setting,我得到的栅噪声如下图所示,transient noise和ac noise为什么不匹配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按照您的tb和setting,我得到的栅噪声如下图所示,transient noise和ac noise为什么不匹配呢?
...

您好,请问瞬态噪声仿真的结果怎么设置是随着频率变化呢?我不知道哪里设置,我仿真出来就是瞬态叠加了噪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