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II's signaltapII sample rate多少???

楼主(2017-07-29):
Altera quartusII tool中的signaltapII sample rate是多少??可以設置嗎???

网友:
看你设置的采样时钟是什么

网友:
这个和你的采样时钟相关,tck只是为了传输数据

楼主:
若我的設置的采样時鐘為100MHZ,那會是多少???

网友:
你必須在右邊那欄設定trigger clock。我的經驗是:如果你電路是跑100MHz,那clock至少要2倍,也就是200MHz。

楼主:
也就是說當我設定sample clock時,sample rate是兩倍時間了,這樣解釋對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看回复,其实这是两个问题:问题1: SignalTap的采样时钟怎么设置?
问题2:SignalTap采样时钟设多少呢?

首先第一个问题,前面有人已经回答过了,直接在SignalTap里设置sample rate就行了,指定一个时钟源。

从你的回复,引出了第二个问题,即时钟怎么设?设多少呢?这个需要根据你实际情况来,假如你设计中本来就只有一个系统时钟,那么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,只能将系统时钟设置为SignalTap的采样时钟了。前面回复里有提出采样时钟最好要求是系统时钟的2倍,其实这是根据采样定理来设定的。看你实际要观察的信号类型来确定了,有点似乎我就是观测下异步低速信号,就没有必要单独生成一个两倍的采样时钟来了。

网友:
    回答的很正确,Fpga的signal tap是数字采样,跟奈奎斯特定律没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