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指教 GDS 文件错误

楼主(2017-07-29):
当读入GDS文件时显示:

unable to read the remaining geometry currently due to a "non-orientable boundary" at (2115.476,778.05) in layer 37

layer 37 是 metal2, 但我检查 metal2 在(2115.476,778.05)时,这个坐标点上没有任何metal2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是不是下图里所指示的不轨侧的metal2导线造成的?

谢谢执教

网友:
把这根path 换成polygon 试试。有可能是你path 线不全造成的。你肯定是在那块转了90度后面又把下面的部分删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是这样 不影响 产生GDS文件 吧?

谢谢指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影响。因为IC615以上的版本会对path结构有要求,你这个看上去是少了一段,反而在导GDS的时候有一些warn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