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穿过clock gating之后的时钟需要在sdc重新定义时钟吗

楼主(2017-07-29):
穿过clock gating之后的时钟需要在sdc重新定义时钟吗(需要generate clock)?

网友:
要看你的clock gate是怎么做的,如果是直接调用库里的ICG,一般是不用重新定义的;
如果是自己用rtl搭的,一般要重新定义。

网友A:
安全一点, 可以在gating cell后面设一个generated clock, 不用设false path,
对timing优化有一点好处

网友(2023-02-17):
引用 网友A:
安全一点, 可以在gating cell后面设一个generated clock, 不用设false path,
对timing优化有一点好处 ...

请教一下
我是让工具自动插入clock_gating,因此在综合时我也不知道工具会在哪些地方插gating,这种情况我怎么写约束create_generated_clock?

网友A:
你说的是clock gating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, tool自动插的是针对所有的flipflop, 目的是优化功耗。 而我说的是有一个专门的clock gen block, 需要手动去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clock gating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, tool自动插的是针对所有的flipflop, 目的是优化功耗。 而我说 ...

哦哦;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另外想请教一下就是:如果我写了一个 clock_gate block,顶层在例化使用这个clock_gate block时,比如输入时钟是clk,gating之后的时钟为gated_clk;我在约束的时候是不是要create_generated_clock?因为在代码中后续的寄存器的cp端都是gated_clk 为时钟。此外我发现,如果不create_generated_clock,那些gated_clk驱动的寄存器的cp端仍然是clk作为时钟。。。请问我的这种做法正确吗?

网友A:
是的, 你instance这个block, 然后综合的时候set dont touch。 然后constraint里面设置好generated clock, tool就能认出来了

网友(2023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 你instance这个block, 然后综合的时候set dont touch。 然后constraint里面设置好generated clock ...

这里 set_dont_touch,是防止tool优化clock_gating_cell 这个block吧。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要指定clock_gating_cell 中cell的具体类型才行?

网友:
对的, 你直接instance ICG cell, 自己库里去找合适的,

网友(2024-01-16):
请问clock gating之后得到的时钟generated clock应该怎么加呀,第一次做不太懂

网友(2024-02-22):
您好,请教一下:我例化库里的clock-gate lib_cell,dc后发现clock-gete cell 的输入端(模块输入port)到clock gate cell的输出端Q的延时很大,996ns,这个是什么原因呢?

设置了set_dont_touch,set_dont_touch_network,延时还是996n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