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跪求gds shrink的 skill

楼主(2017-07-29):
跪求gds  shrink的 skill  谢谢!

楼主:
顶下,期待大牛赐教!

网友:
VIrtuoso IC51调device的时候有一个功能可以将整个cell进行放大或者缩小,注意是对所有的layer。如果是要shrink某些layer,可以是calibre drv实现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calibre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