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后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7-07-30):
各位前辈,小弟在做后仿真的时候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。是用的一个1.8VDD的反相器的例子。但是用calibre PEX提取的Hspice网表进行仿真结果如图  ,结果是同向的不说,而且还只有0.9V的输出幅度。以下是我的Hspice代码:.title Inverter
.inc "G:\HSpice\project\test\Inverter.pex.netlist"
x1 VDD IN DGND OUT Inverter
vvdd VDD 0 1.8
vgnd DGND 0 0
v1 IN 0 pulse(0 1.8 0.1n 0.1n 0.1n 10u 20u)
*C1 OUT 0 0.001n
.temp 27
.lib 'G:\HSpice\project\rf018.l' tt
.op
.tran 0.1n 100n
.probe v(IN) v(OUT) v(VDD) v(DGND)
.end

真的不知道这是啥问题啊?
另外,想问一个大家,在calibrePEX里面用的如图所示的文件  ,是和做LVS的时候选的网表文件一样吗?如果不一样,那这个文件是怎么得到的呢?
在此拜谢大家

楼主:
自己 顶一下

楼主:
不要沉不要沉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怎么解决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把输出的网表文件的内容考到hspice的网表里面了,然后就可以了。之前是用include调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3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