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 Ploygon 问题

楼主(2017-07-30):
用DRC检查自己的layout,没有多余的Ploygon。

但是工厂检查时就有多余的Ploygon。

这是什么原因,是snap gird 不一样导致的吗?

谢谢回答。

网友:
把gds导出再重新导入一下看看

网友:
楼主说的“多余的Ploygon”(应该是polygon吧!?)是有多的layer产生还是已经使用的layer在某些区域产生多的图形呢?如果是前者,很有可能是mask逻辑运算产生的;如果是后者,一方面建议确认tapeout的数据版本是否正确,一方面可以咨询fab多余polygon的具体位置,再做分析。此外,多余图形会不会是dummy layer呢?
个人观点,希望对你有帮助!

网友:
认同三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对的,我时将metal2 的path 多拷贝几下的原因。删除就好啦。谢谢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