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XI总线master和slave

楼主(2017-07-31):
初用vivado,我有一个关于AXI IP的问题。就是不知道master和slave有什么区别?比如,我做一个算法加速的IP,是不是这个IP只能作为AXI slave的模块挂在arm上面?

网友A:
简单说请求发起者就是master接收指令的就是slave,比如ARM CPU跟DDR通信采用AXI,那么CPU是请求的发起者,他发起读写请求,地址,长度等等,并发送写数据和接收读数据,而DDR controller接收这些请求,并传递相应数据。
对于大量读写数据而言,你应该是跟DDR做交互,那么你是一个master,至于CPU给你发送什么控制信息,一般用不到AXI吧

网友:
数据量小的话是的。

网友(2020-05-11):
引用 网友A:
简单说请求发起者就是master接收指令的就是slave,比如ARM CPU跟DDR通信采用AXI,那么CPU是请求的发起者, ...

层主还在霹雳坑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