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电压如何同时兼顾温度系数和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修调

楼主(2017-07-31):
电路图如下图,我对电阻的比例进行了修改知道DC温度仿真出的波形基本对称,但是电压值却整体上升了;我重新调整电压值,可是温度系数又不对了。重新调回温度系数,电压值又上升了,我疯了,求助,我该怎么在温度系数为0的基础上把总电压降下来。X3007_MINUS是输出电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其实bandgap只要输出电压受温度影响小就够了,不一定要在乎这个电压值大小的。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我也想过,后来仔细想想好像这个和你用的三极管有很大关系,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
我记得好像是和两路偏置电流大小有关系,但是找不出一个算法可以证明。你可以尝试改变下电流大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也这么考虑过,我在各电阻比例不变(保持温度系数为0)的情况下将所有的电阻增大,使集电极电流从2.4uA减小到1.8uA,可是然并卵,看看运放的输出,还是1.97V,晶体管阈值电压Vth为0.7V+,感觉输出电压还是没变,只不过电流I和电阻R在乘积(电压V)不变的情况下变变而已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因为你电流变化不大啊,bandgap是VBE加上某个东西抵消温度系数嘛,但是谁也没规定VBE应该多大?电流大小肯定会影响VBE的

网友:
用正温度系数的电阻抵消电阻值的温度漂移,VBE的负温度系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肯定啊,都是抵消了温漂系数,再去改变输出电压VREF,就无从下手了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将电阻调大了一倍,电流从2.4uA降到了1.08uA,调节温度系数为0,结果输出电压还是和原来一样~~~已崩溃

网友:
每种工艺对应的对称的零温度电压曲线是固定的,对于那个基准电压值不要去管,每种工艺具体值都不太一样,但相差不大,1.25V左右,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或buffer输出之后去调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要的只是温度系数,只要满足温漂几个mV以内就可以了,不用纠结电压大小,再说你这个电压没有驱动能力,也没有,一般都是后级加regulator的,再说你这个调好也没有,具体还要看流片后这个电压的分布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个确实不好调,但是bandgap不止这一种结构,你如果很在意BG电压的话可以考虑换一种BG结构。结构不一样,BG输出也不一样,这个很奇怪,理论上在同种工艺下,抵消温度系数后,应该输出结果一样,但偏偏就是不一样,有的大一点,有的小一点。

网友(2025-04-30):
经典结构下是搞不了,只能分开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