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每次打开都会生成一个.cdslck文件

楼主(2017-07-31):
我的cadence每次打开都会生成一个cdslck文件,而且打开速度特别慢。并且library manager打不开,求高手帮忙。

网友:
如果软件出现不正常的关闭,比如断电或断网,没有保存退出,就会出现这个文件,意思是你的文件被锁了,需要解锁才可以,我也是最近遇到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怎么解决?我每次把cdslck文件删了,再次打开软件都会出现。而且library manager都打不开了

网友:
关闭的时候ctrl+o make readonly一下就可以了
或者干脆不修改的电路直接open readonly

网友:
实在不行你把cds.lib
cds.init
cds.env
.cshrc
以及tf文件、drf文件备份了,重新建一个文件夹运行icfb试试吧。

每次运行生成cds.lib.cdslck是防止你开了几个软件互相覆盖库设置了吧

网友:
删掉就好了。一般异常关闭会出现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