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个关于PLL中LF模块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7-07-31):
电路结构如图所示,电路中有几个结构看不懂,求高手解惑:1.mos管接的上半部分有什么用?
2.两个运放构成的模块有什么用?

网友:
1是提供初始VCO控制电压的么?2这个是有源LPF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就是提供初始控制电压的。而且这就是一个LF模块。应该是个二阶无源的,就是后面两个模块和上面的时钟电路控制的模块不知道有什么作用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也只是猜猜,具体功能还不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