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如何在SMIC18工艺下实现小电容

楼主(2017-07-31):
请问怎么实现2F的电容呀?我看MIM电容最小只能实现15.5F的电容,因为做的是SAR ADC,所以对电容精度要求挺高。

是不是可以在版图中自己画一个小面积的MIM电容,然后后提取参数,或者画一个MOM电容?有人这么做过吗?

网友:
你用这么小的电容,考虑过KT/C noise么,15fF的话,在sample hold里,会有比较强的KT/C noise

网友:
以MIM电容来说,一般的单位面积电容值是1-2fF,Stark的可以到3。那么小的电容一方面寄生值比率挺大的了,另外就像楼上所说受MOS开关影响巨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还有一点是DRC 会检查MIM最小值,太小的过不了的

网友:
对精度要求高,那为什么要求2fF的电容呢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因为要求做的速度快,要达到100M,所以就想让单位电容最小。现在感觉用MIM电容不行了,18下最小是3*3=15.5F.考虑是不是可以自己画个MOM电容然后后提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在18下MIM电容达不到要求值,是不是可以自己画个MOM电容,然后后提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不要把电容做这么小,不然寄生电容的影响太大了。实际根本无法实现。   不要全部用电容阵列嘛,还有电流加大些就好了。   做个20fF的应该可以达到你要的速度。如果工艺不支持,那就修改drc文件或者cdf,能仿真,不报错就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说的对,15fF的电容放在开关和opamp输入之间,直接就被他俩的寄生电容吃了,在hold phase中,opamp输入端会出现极大地毛刺,dynamic error也会巨大

网友:
參考參考~~~~受用了

网友E:
大家能不能评价一下,为什么不能用若干个大电容串接形成一个较小的电容呢?

网友F(2021-09-02):
引用 网友E:
大家能不能评价一下,为什么不能用若干个大电容串接形成一个较小的电容呢? ...

你好,不知道你这个想通了吗,我也有这个疑惑

网友(2023-02-17)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不知道你这个想通了吗,我也有这个疑惑

不考虑面积吗

网友:
SAR ADC 的话单位电位做到这么小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电容串联这种方案不太可取,寄生引入的太大了

网友(2023-04-25):
请问一下,您是怎么实现的

网友(2024-08-27):
引用 网友E:
大家能不能评价一下,为什么不能用若干个大电容串接形成一个较小的电容呢? ...

T型电容网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