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触发器描述

楼主(2017-07-31):
大神们,如果电路中存在多个D触发器,该怎么用verilog描述啊?不知道该怎么定义D触发器的输出还是输入端口,哪个需要定义,哪个不需要定义,感觉总是很乱,

楼主:
如这个有流水线16位加法器

如这个有流水线16位加法器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还是去看看数电书吧,基本的描述都有的,

网友:
reg a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
if(!rst_n) a <= 0;
else a <= input;
a 会综合成D触发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是很多触发器,再用verilog描述岂不是要定义很多输入输出口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触发器太多,就怕描述麻烦

网友:
只要是时序逻辑,非阻塞赋值,综合出来就是D触发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