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D转J750的pattern

楼主(2017-07-31):
求助一下VCD转atp的工具没有工具,能说一下大概的思路就更好了

网友(2024-09-04):
楼主清楚了吗?

网友:
有专门的工具wavewizard或vtran这些。也可以自己手工转,主要就是用看波形软件输出文本向量文件,一行对应一个测试时钟周期,应该多数测试机都能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