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版图设计中的尺寸问题

楼主(2017-07-31):
【求助】最近在看锁相环,很多论文只给出了电路设计,没有给出mos的具体宽长比。想请教各位前辈,使用virtuoso仿真时宽长比具体应该怎么设置?谢谢!

网友:
是说交叉耦合VCO部分吗?根据频率、摆幅和电流权衡的,比普通运放大不少吖,0.35um工艺下我做过两三百um宽的,沟道长就用的最小尺寸,调节尾电流调节摆幅。基本上能在2-300Mhz实现振荡,我也是入门选手,主要还是要粗略计算一下,仿真只是辅助手段。PFD的话按照数字电路需求来做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