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class AB运放出现这种波形失真的原因是什么?前面用了跨导线性环。

楼主(2017-07-31):
这种失真,波峰失真,波谷没事,我个人认为是P管除了问题。是大小设置不对,还是往哪个方向调?

网友:
电源电压多少啊

网友:
估计电源电压5V,饱和掉了

网友:
由于看不到你的电路图,推测:你的输入或者输出端至少有一个不是class AB的,换句话说就是输入或者输出摆幅至少有一个不是全幅

网友:
明显的饱和了。。。你要看你的偏置点

网友:
把P管的宽长比做大

网友:
确实不像class ab的输出,感觉是p管输出能力不够,像a类运放的输出

楼主(2021-12-09):
输入幅度降低点,这是后仿真吗?或者是P管参数再调大点,应该是输出寄生电阻太大了。。。走线。挺难弄的。

网友:
这是前仿,调电路

网友:
class ab静态的时候输出管时线性区么?

网友(2022-01-28):
上管及偏置问题,而且大信号不好。

网友(2024-01-24):
大信号不好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