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 gates connected to vdd/vcc

楼主(2017-07-31):
作DRC 检查时,出现ERC 信息“gates connected to vdd/vcc", 我看其它相同连接的没有问题,就几个出现这个信息。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谢谢回答。

网友:
肯定是你有的地方搭到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确实没有短接到 VDD,奇怪这是啥原因?

网友:
先跑个lvs检查一下看看

网友:
或许是连错了而以呢

网友:
    metal line 通常有 text 但是有关连到.
或许 那 VDD "text" 不小心放到 gat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各位回答,我发现其中一个是残留的 VIA 将PIN短接了,其他的在找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