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提后仿网表时,这些warning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7-07-31):
提后仿网表时,这些warning什么意思,能否忽略?

网友:
lvs过了没??

网友:
提取文件是sch的形式还是layout,有时候存放形式不同,存在的warning就可以忽略

楼主:
提取文件是sch的形式还是layout,有时候存放形式不同,存在的warning就可以忽略
引用 网友A:

    输出sch和layout形式的都有130个warning~

网友:
lvs过了的话,这些warning就可以忽略了。
这些warning是不是layout上加的dummy??

楼主:
lvs过了的话,这些warning就可以忽略了。
这些warning是不是layout上加的dummy??
引用 网友B:

    不知道啊,cellmap是我自己写的,怎么确定这些warning是不是layout上加的dummy?